触摸屏监控丹佛斯2800

楼主(2015-03-27):
威纶tk6100 监控丹佛斯2800变频器的电流、频率,触摸屏和变频器该如何设置参数,谢谢!!

网友A:
请直接采用 Danfoss VLT2800 Series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直接采用 Danfoss VLT2800 Series驱动,即可。

谢谢版主,已经成功通信!!

网友B(2015-05-20):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已经成功通信!!

这们兄弟 你是怎样设置的 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没搞定

楼主(2015-08-05):
引用 网友B:
这们兄弟 你是怎样设置的 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没搞定

1#519表示读取站号为1的变频器频率,2#519表示读取站号为2的变频器频率,以此类推!变频器站号参数500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