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1IE和FX1N 一屏多机

楼主(2015-03-30):
维纶工程师您好:

     我用MT6071IE控制3个FX1N PLC ,用FX 485BD 通讯板并行连接,按照连接手册上设置了触摸屏和PLC软件的通讯设置,

     触摸屏上有两个9针接口(一公一母),该用哪个接口,2线还是4线,是否用接地线,发个简单事例(PLC+HMI)程序

    给我,好理解一点,谢谢

网友:
连接3个PLC,需要使用2W的,RS485,在屏的后面,可以看到是哪个9针接口的,COM2或COM3的RS485 2W。

楼主:
谢谢威纶工程师的解答,软件设置COM2是对的,连接手册上是COM1,建议把连接手册上的错误改正过来,

以免给其他的用户带来不便,一个小建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建议,我们会尽快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