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0ip求助

楼主(2015-03-31):
威纶tk6070ip触屏显示器,用eb8000 V4.65.16版本 下载工程文件后显示变成没有图像, 没有文字 只有一个个方框,求高手指导怎样弄· 在线等   xob文件用离线模拟正常 上传到tk6070ip就只有方框 特急,请能人帮帮忙

网友:
字体问题,到编辑中系统参数设置字体

网友:
方框是字体选择的问题,如果你的文字是汉字,你就要在字体设计中设计成中文字体,比如仿宋,黑体等。没有图像的话,就是因为你在下载时没有勾选下载页的最下方的一栏“下载后启动工程画面”。

网友:
方框是字体选择的问题;需选择中文字体,如宋体;
元件没有显示,需连接PLC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