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

楼主(2015-04-01):
你好,我的TK6100I与FX2N通信,TK6100I带五台FX2N PLC,PLC上自带485接口的,PLC 厂家说只要在PLC上设置站号和波特率等,用MODBOU-RTU通信就可以了,PLC上自带485接口的,我做了不行,是不是我的屏设置问题,请指教,屏应怎么设置,请详加说明,感谢感谢。

网友:
用RTU协议的,HMI可以用来做主站,访问不同PLC,地址采用地址前面加#号,#号前面加站号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