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的时间能设置吗?

楼主(2015-04-02):
如题!
是否是只能显示呢?用系统寄器LW-9011 ~ LW-9023,只能读(显示),改写不了啊。

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啊!

楼主:
太冷了!
版主也不上班的吗?

网友:
可以改的额,不过是在屏上改的,你可以看一下技术手册

网友:
TK6050iP此款不带时钟,断电时间不能保存;但你说只能读不能写,那就要检查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