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不显示

楼主(2015-04-03):
您好,请问TK6070IP与PLC通信失败时,元件不显示了,如何在失败时能显示元件呢?

网友:
通信失败时,读取plc寄存器的原件是无法显示的

网友:
在做通信测试时,元件如果读取地址设为plc寄存器地址,那么在通信失败时就会无法显示。

网友:
在通信失败时,也可以通过更改系统参数来实现元件继续显示,详见附图。

楼主:
谢谢,这样设置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