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与离线模拟时出现HIM禁止访问的错误

楼主(2015-04-11):
The HMI system is being prohib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 Please check if the HMI port no.8000 is occupied.请问下版主,不论是下载里面的例程还是自已试制的,在线与离线模拟时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查询端口也没有什么软件占用此端口,进行几次更改端口号如9500,8600等都出现相对应的报错。对应的元件也显示不出。
请问版主是什么意思?

以前没使用过威纶屏。第一次试用。

楼主:
呵呵,只有看看的,没作答的,谢谢大家,没问题了。。。

网友(2015-09-05):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在用EBpro编辑配方功能之后离线模拟就出现这个了,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