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和FX3U穿透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15):
当前设置

1、 触摸屏com1(rs485 4w)和FX3U通信,正常(可以写入/读取数据)

2、 触摸屏com2(rs232)和PC连接,正常(串口调试可以收发数据)

3、触摸屏穿透设置画面,如下

问题: 要将com2和com1穿透,我整了一天,还是不行。 还有哪里可以整一下

补充下:  我有在论坛上看了很多贴子。

网友(2015-10-09):
COM2的设置要和你设备管理器的COM口设置一致,然后来源设为COM2,目标设为COM1 穿透设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