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下载时,无法载入字体

楼主(2015-04-15):
tk6070ip下载程序时,什么东西都下载不成功。如何解决?
如图:

网友:
这种情况下,请在下载时确认是否将字体勾选下载(详见附图)。另外,导致下载失败的原因也有可能是HMI型号选择错误。

楼主:
都勾选了。等换根usb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