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与三菱PLCFX3U系列通讯时,PLC输出无反应?

楼主(2015-04-16):
各位好!
   我刚学触摸屏,想问一下在线模拟时与三菱FX3UPLC通讯,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位状态M0控制YO输出,下载编译后,在线模拟,按位状态元件,YO 无输出,怎么回事?????电脑与PLC通讯正常。

网友:
1、建议添加一个数值元件读取并显示你所设置的位状态元件的内容,检测输入是否正常。
2、如果输入正常,请检测输出元件是否为正确地址。
3、如果输入输出地址正确,请检测plc的硬件以及程序设计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