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0iH与s71200v4.0通讯疑点

楼主(2015-04-21):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1.s71200 v4.0版本与维纶触摸屏tk8070iH通讯同时,PLC和触摸屏通过交换机相连,开机上电连着无法通讯,且PLC故障灯闪烁,电脑通过交换机也无法连接PLC;
拔除PLC端的网线,PLC恢复正常故障消除;
用网线直接PLC与触摸屏相连,通讯正常;
通讯正常后,再把网线通过交换机相连,通讯恢复正常。
各位工控老友,请问如何解释?
2.PLC与触摸屏通讯正常后,重启触摸屏,通讯又无法连接了,用1中描述的方法操作后,通讯恢复。
求解??

网友A:
plc与HMI通信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多,可能是因为通信口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网线问题,或者是因为通信参数设置有问题(比如在程序启动时初始化失败或者屏与交换机数据无法交换造成通信故障)~~~~~~在这里,通过你的描述并不好确定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与HMI通信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多,可能是因为通信口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网线问题,或者是因为通信参数设 ...

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无法解决,用同样的方法,与S71200 V3.0的PLC通讯是没有问题;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与V4.0版本的通讯还存在某些技术上的壁垒?还是触摸屏有哪些特
殊的设置需要更改?
另外需要注意如果是用网上直接连接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HMI的设置一般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在其他方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而改变条件后不可以实现了,那么结果显而易见。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I的设置一般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在其他方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而改变条件后不可以实现了,那么结果显而 ...

不理解,求指教!

网友:
我想既然V3.0与HMI的通信是可以的,但是V4.0通信不成功,那么是不是你在v4.0的设置上有偏差?或者是如你所说,v4.0与HMI的通信还有不足之处。因为我还没有做过V4.0与HMI的通信测试,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楼主:
PLC的设置是问客服要的资料设定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那应该就是V4.0的软件问题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交换机的关系,具体什么原因还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