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工件位置表现在easybuilder上面

楼主(2015-04-22):
比如  我要将流水线上的工件通过plc来控制。在easybuilder上表现出来  该如何实现呢? 谢谢

网友A:
在流水线的工位上装传感器,传感器把信号传导PLC,用触屏读取PLC的数据并显示出来。比如传感器输入点为X1,触屏弄个指示灯原件显示X1的状态,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流水线的工位上装传感器,传感器把信号传导PLC,用触屏读取PLC的数据并显示出来。比如传感器输入点为X1, ...

真棒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流水线的工位上装传感器,传感器把信号传导PLC,用触屏读取PLC的数据并显示出来。比如传感器输入点为X1, ...

历史资料如何设置啊为什么我做的没办法显示啊?  求大神指教

楼主:
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                   请大神帮我修改修改  感激不尽

魉?

流水线

楼主:
请用 压缩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