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转换

楼主(2015-04-22):
各位前辈,维纶触摸屏用宏指令怎么把一个32位的浮点数转换成一个16位的整数?

网友A:
可以先通过FLOAT2ASCII指令将浮点数转换成ASCII格式,然后通过ASCII2HEX指令将ACSII数据转换成16进制数。

网友:
总之数据转换的问题可以通过了解——宏指令说明中的内建函数说明里面有一组内建函数是准们针对数据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通过FLOAT2ASCII指令将浮点数转换成ASCII格式,然后通过ASCII2HEX指令将ACSII数据转换成16进制数。

我是想转换成16位的10进制整数,不是16进制的。

网友:
也可以啊,第二个指令换成ACSIIDEC。你可以看一下宏指令里面的内建函数说明。

网友:
没看见有个火了的贴吗?浮点数转整数。

楼主:
看过了,没明白,不过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