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与PLC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2015-04-23):
最近有个疑问一直在困扰着,具体如下:
触摸屏和PLC在通讯过程中(以太网),如出现通讯故障,触摸屏本身自己有哪些信息出来。
可以知道的有:
1,触摸屏元件如有连接PLC变量可显示断线图标;
2,可弹出“PLC no response”窗口;
3,通讯错误时产生的错误讯息,例:LW-9043对应的是与PLC4通讯错误时产生的错误讯息。
问题来了,1和2中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寄存器地址,3中有一个具体的地址,通讯发生错误时有数据信息出来,
但是当通讯恢复正常时,错误数据仍存在(没有清零)。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数据可以知道发生了通讯断线故障?

网友A:
有的,附图内容为通信时各相关的寄存器,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附图内容为通信时各相关的寄存器,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这些基本已了解,但是LW9400...等地址,当通讯错误时有错误信息,
在通讯恢复正常后,错误信息仍在。

网友:
那你添加一条宏指令,在通信错误恢复正常以后,通过出发宏指令让寄存器清零。

网友:
比如:
short OFF=false,y=0
SetData(y, "Local HMI", LW, 9400, 1)//寄存器清零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将出发寄存器的位状态复位

楼主:
看来只有通过宏指令来判断了,谢谢版主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