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的工程怎样直接转成MT6100的工程

楼主(2015-04-23):
现在用的是TK6100的屏,做资料取样时,发现反应慢,有时取数据不完整。想换成MT6100的屏试一下,用TK的工程下载到MT 的屏,发现不能资料取样。用不有把工程中的HMI型号换成MT6100?怎样改?

网友:
需要!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HMI属性里修改

楼主:
谢谢,已解决,问题的原因是:TK工程转换成MT工程时,历史数据显示页面的所有元件,不知什么原因全部变成了两个,把重复的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