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信问题

楼主(2015-05-01):
想到一问题请大家帮助,在MODBUS RTU通信中,0X 4X等如何对应FX2N的M ,Y 和D等软元件。地址用十进制还是用十六进制设定。感谢。

网友:
需要外加一通信模块,支持MODBUS通信。

楼主:
我的PLC是自带MODBUS通讯的,请告诉我如何用0X 1X 3X 4X应怎么对FX2N的M Y D等。因上次我用你告诉我一拖二通讯方法通讯是通上,按扭只能控制1号站,2号根本控制不了。数据输入1号而2号的显示同样数字。地址输入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希望给予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
何用0X 1X 3X 4X应怎么对FX2N的M Y D等   看PLC 手册

地址输入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10进制就可以 具体看PLC手册。

按扭只能控制1号站,2号根本控制不了   HMI上 设置 站号#地址的形式。
如果不能控制  单独控制2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