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通信该改数值

楼主(2015-05-02):
小弟我用电脑当触摸屏与200plc通信,编了一段步进电机程序,脉冲数量是10个,我想通过触摸屏修改寄存器的数值10,让脉冲数值改变,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在屏上放置一个输入数值元件,选择该PLC的寄存器,设置正确的数据格式。屏与PLC通信后,在屏上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