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LC某个点1或0分别显示对应的窗户。

楼主(2015-05-03):
比如M0点是1时对应一个窗户。0是对应另外一个窗户!

网友:
可以用PLC的状态触发触摸屏的地址,比如
当M0=1时,LB1=1,LB2=0;
当M0=0时,LB1=0,LB2=1;
再用LB1,LB2去触发直接窗口元件。

网友(2015-07-02):
使用PLC控制功能

网友:
位地址,直接控制,只能达到弹出窗口的效果,使用元件:直接窗口。
想要做到切换窗口的效果,使用PLC控制功能,但对应的只能是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