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怎样话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05-03):
TK6070iQ怎样话恢复出厂设置,我刚买的新屏上传一次资料后就改不了,不管上传什么资料,就是显示第一次的画面?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由电脑将程序传到屏,在软件中,是“下载”。
屏刚上电时,用手按住屏,以进入触控校正,校正完成后,选择YES,或OK,以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电脑将程序传到屏,在软件中,是“下载”。
屏刚上电时,用手按住屏,以进入触控校正,校正完成后,选择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