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asyBuilder Pro的窗口显示不完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12):
这是我电脑的截屏

这是我电脑的截屏

我已经将任务栏隐藏了,可是这个窗口的最下面还是没有显示出来。。
在下还是菜鸟,求帮忙,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显示里,将设置自定义文本大小(DPI)的默认值改小些就好,,不过这样就会导致桌面的图标以及其他软件的界面上图标、文字变小,,不过也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