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威纶通中文输入法讲解

楼主(2015-05-12):
由于没有usb输入口,所以要重做,另外论坛例子44讲的太模糊看不懂,有人能教教吗?

网友A:
简单解说下字库的宏指令应用:

程序编辑好后,要使用U盘或SD卡下载,才能将指定的字库下载到屏中。

屏中的配方,有常用大概三千个Unicode 汉字的内码表,注意也要复制下载到屏中。否则打字中,无字符显示。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A:
简单解说下字库的宏指令应用:

您好,我想请问下官方的那个例程是不是直接下载进去就好了?还是说需要加上宏指令?

网友:
您好 官网例程中就包含宏指令;必须要有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