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穿透如何设置

楼主(2015-05-14):
我现在想通过tk6102i触摸屏连接PLC,可不知如何设置,按照官网上的教程做了线,还是不行。现在触摸屏和PLC连接正常。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触摸屏无法和PLC通信一般就三种情况:
1,通信线没有接正确
2,通信参数和PLC里设置的不一致
3,通信接口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