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E触屏与丹佛斯变频器Fc-51通信连接不上

楼主(2015-05-19):
触屏用EBproV501.04_20150424软件 通信设置为RTU 9600 N 8 2  站号设置1   丹佛斯变频器Fc-51通信设置 通信线联接没有问题 能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读取数据 起动和停止。 触屏无论用标准的MODBUS RTU 还是Danfoss FC series  都没法正常通信  请教各位 问题出在哪

楼主:
另外这地址怎么和FC-51对应的

楼主:
管理员在吗 帮忙解决下 或者给点思路

网友A:
你说的设备都不熟
但是建议你看看HMI的串口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设备都不熟
但是建议你看看HMI的串口引脚定义。

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