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与tk6100通信问题

楼主(2015-05-20):
原来的触摸屏是6100I的,两个通信口都有用,而且都是使用232格式,现在直接将型号换为tk6100,而tk6100通信1口为485格式,请问如何更改线路或者加装485转232插头继续与PLC实现原样的232通信?请告知!谢谢

网友:
使用一个RS485转RS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考虑的也是这样的,有空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