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触发宏指令,请版主指导

楼主(2015-05-21):
           大家好,我用tk6070ip与西门子200plc做一个项目,想在通讯正常时执行一次宏指令向plc写数据,请问用什么来触发比较好?我用通讯组态指示LB9502和200的SM0.0的上升沿来触发都没有成功。想用开机LB9000来做,又担心通讯有问题时宏指令是执行了,但是plc却没有接收到。用LB9502触发触发式资料传输的方法,刚开始还行,多试几次就不行了。还有就是手册上说要将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放到4号窗口,可是这样每个窗口都有这个元件。请各位同仁及版主指导,谢谢。

网友:
20150129版本在每个宏指令中有相应的选项

开机执行一次宏指令。

网友:
只是看过,具体没用过。

网友:
资料传输元件放4号窗口,不需要用图片,做成空白元件,这样就不影响其他正常窗口的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