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窗口是靠什么触发的

楼主(2015-05-22):
        与plc的通讯状态有关的5号窗口是靠什么触发的?

5号窗口

5号窗口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系统参数中 设备列表里的某个设备没有连接或通讯 失败 就会出现。

如果使用MODBUS协议  看看在元件中是否调用了不存在的站号。

论坛改版后技术支持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