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与基恩士PLC通讯失败

楼主(2015-05-26):
PLC:keyence KV Nano 系列 KV-60AT
触摸屏:MT6070iH
触摸屏:TK6050iP
通讯电缆:keyence OP26486
HMI通讯设置:
模式:RS232
速率:115200
校验:Even
数据位:8
停止位:1
PLC站号:0

使用MT6070iH通讯OK,换成TK6050iP 通讯NG。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HMI的设置图片,MT6070iH 和  TK6050iP 设置一样。

楼主:
PLC设置如图。

楼主:
用了1个TK6070iH触摸屏,也通讯不上。
问题在通讯设置上?RS232 or RS485?
还是TK和MT的通讯电缆不一样?

网友:
通讯线引脚定义不一样

根据随机带的 paper   自己做通讯线。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了。
MT和TK的通讯电缆接线不一样。

网友:
是的,那两个屏通信引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