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100i与RKC温控表CH402通讯

楼主(2015-06-05):
威纶通tk6100i与多只RKC温控表CH402通讯,触摸屏做主站,如何设置触摸屏参数,RKC温控表通讯协议是MODBUS ASCII
温控表参数如何与触摸屏地址对应?比如温控表显示过程值为M1(ASCII),对应的触摸屏地址是多少?

网友:
1.系统参数设置界面中,PLC类型为MODBUS ASCII,选对应的接口类型和COM口参数,将PLC预设站号那里改最小的地址。比如有3台温控表,地址分别为1,2,3,PLC预设站号填1就可以了。
2.编辑界面时,在地址前面加1#,2#,3#用于区分和哪台温控表通讯,地址类型对应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