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MT6104TV人机使用说明书,网络和官网都找不到相关信息。

楼主(2015-06-06):
有一台人机出现触控不灵现象,准备更换一台,但找不到这款产品,也不知道那款人机能替代,有哪位师傅知道希望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1.将屏后面第一个拨码拨到ON,上电屏上出现十字架,长按2S,校正完后不要恢复出厂设置。
2.MT8101iE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将屏后面第一个拨码拨到ON,上电屏上出现十字架,长按2S,校正完后不要恢复出厂设置。
2.MT8101iE可以替 ...

编辑触摸屏MT6104TV 1WV ,要在EB8000中选哪个型号?
怎么下载触摸屏程序到触摸屏MT6104TV 1WV ?
用1G U盘吗?

网友:
使用T系列的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