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输入的问题,乱码

楼主(2015-06-10):
自定义了1个Unicode编码的汉字输入键盘,如下图:
.png

在键盘上方显示LW-9150之目前键盘所输入的资料(ASCII)处显示为乱码
.jpg

官方提供的例程里面是没有直接显示当前输入资料功能的。
请问能否解决?

网友A:
汉字输入,字元元件属性不需要勾选使用UNICODE,勾选的话会按照UNICODE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字输入,字元元件属性不需要勾选使用UNICODE,勾选的话会按照UNICODE码显示

此方法在如下情况下可以正常显示:
当选中之前已经输入好汉字元件,作为输入对象,可正常化显示

但是当重新输入新的汉字时,又显示乱码

楼主:
自己想办法搞定了。
键盘上方放2个显示框,1个勾选UNICODE显示,用于当前键盘输入显示,称为A;1个不勾选UNICODE显示,用于显示当前要输入的对象元件内容,称为B
然后用1个LB位控制2个显示框的显示和隐藏
当输入键盘画面打开时,只显示B;当用户触碰到键盘时,只显示A

网友(2015-08-16):
一定要将你使用到的所以文字都输入到触摸屏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