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触控不了

楼主(2015-06-16):
各位好!
          我做的位状态切换开关怎么按都按不了,外部同地址按钮使用时却可以看到触摸屏中的开关在1和0之间切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望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确定你使用的元件是位状态切换开关还是位状态设置,位状态设置是不会有变化,但外部在变化,而位状态切换开关才可以

网友:
输入元件 在人机上本来就不能控制的  比如X0

网友(2015-07-20):
因为该元件的操作地址是外部地址,所以不能从界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