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PLC寄存器的整数除以一个浮点数,再把结果整数存到另一寄存器?宏命令怎么写?

楼主(2015-06-26):
我要做的工程是:PLC:FX1S-20MT  触摸屏:TK6070IP 编码器:E6B2-CW26C(2000脉冲)

功能:

1 用编码器计算卷状材料的长度,长度和设置长度一致时,送料滚轴停转,切刀动作。
2 用编码器量整卷材料的长度,显示在触摸屏上。

难点:

1 把PLC寄存器的整数(设定的长度)除以一个浮点数(一个脉冲走多少长度),再把结果整数(脉冲个数)
  存到另一寄存器,32位浮点计算。

2 把C235的数乘以一个浮点数(一个脉冲走多少长度),把结果显示在触摸屏上。

我用的PLC是FX1S,没有浮点运算功能,我想用威纶屏完成浮点运算。请问这宏命令怎么写?

网友:
弄好了 你慢慢玩 里面有宏 复制的时候注意

网友:
请把C235要传送到D100里面去  其他地址你可以参照 小心更改

楼主:
哎呀!这哥们真好!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楼主:
简直是救了我一命

楼主:
抱歉,该附件无法读取  不能下载 是不是过期了?

网友:
那我再传一次 昨天威纶官网都不进去 应该是他们的问题

楼主:
还是拿不到文件

网友:
不错的东东啊!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回复了几次 文件过几天就失效  管理员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