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b8000中,元件的“生效/失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29):
.JPG

网友A:
就是说:根据的一个位的状态来决定这个元件 是否有用
假如生效/失效 位元件选择LB0  其他按照你图上的勾选
那么 LB0为ON的时候 此元件触摸有效 并且能看见
   LB0为OFF的时候 此元件触摸无效 并且不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根据的一个位的状态来决定这个元件 是否有用
假如生效/失效 位元件选择LB0  其他按照你图上的勾选 ...

尽管仍然不是很理解,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就是当设置的条件成立时,当前元件是能用还是不可用

网友:
该元件的是否可用的使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