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背景图片

楼主(2015-07-09):
如题,怎么把网上下载的图片做成背景图片?

网友:
首先新建文件,PLC设置什么的我就不说了。菜单栏里点画图,选择图片。出来一个对话框,选图库,出来图片库管理,点新增图库,名称随便设置个,我这里设置了111,然后确定。新增的图库没有图片,你需要点新增图片,出现导入图片对话框,这个也随便设置下。下一步之后就是选择你要导入的图片,我这里以桌面上的‘“壁纸.jpg”为例。选择图片后点打开,然后点完成。最后点确定。这样我选择的那个图片就出现在背景上了。可以随意调整大小、位置,一个背景可以显示多个图片。记得给满意回答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jaCpI2rmxp9vDKieUDLXDami-ukxJGwiQ9D-8Ihwv7rAZUttvOZ2vBMjyBC4VVplsX49YQHHLg-QYLQuvHXc1-os9kHGWqTSFcVntCylf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