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造成画面卡顿

楼主(2015-07-10):
现在用的8150iE触摸屏,2000多行宏指令代码进行实时与设备通讯,现在切换画面特别卡,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吗?通讯需实时,所以增加延时减少指令循环周期不可取。

网友A:
这个需要测试是哪个任务比较占用系统资源,再针对进行优化。
尝试减少图片是用是否会改善,是否存在通信不顺畅,宏写法是否可以优化。

网友(2019-01-31):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测试是哪个任务比较占用系统资源,再针对进行优化。
尝试减少图片是用是否会改善,是否存在通信不 ...

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