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5-07-11):
           版主你好,我用TK6100I与FX2N PLC组网通讯时发现个别开关按扭用手按不住,就是按住按扭眺一下就断开,有几个能按住,触摸屏设置都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听说威纶触摸用USB保存数据只有2G的容量,大了不能用,如8G 16G的不能用是不是这样的。
以上问题需你的指导解决感谢。

网友:
应位操作,可以选择一个切换开关,不带图片图库,用于位操作;同时放置一个位状态指示灯,读取该开关位的状态。两个元件叠加在一起。

16G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