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8000系列和上位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7-11):
各位专家,
目前系统是FX3U + MT8100iE,想自己做一个VC上位机程序,通过以太网监控PLC内相应的状态,十分类似于easywatch。
请问应该怎么个思路?MODBUS?是否有源码的例程?
谢谢

网友A:
MT8100iE,在EB Pro中,编辑--设备列表中,除了添加FX-3U的驱动外,再增加 MODBUS SERVER,(以态网方式),在MODBUS SERVER的驱动设置中,启用MODBUS TCP/IP 网关,在“地址对应表”中,可以自定义设置0x,1x,3x等MODBUS地址与PLC地址的对应关系。
之后,电脑VC上位机程序,再遵循MODBUS TCP/IP 主站的方式给屏发命令,进行读取0x,1x,3x等地址,就可以读取到PLC的地址的数据,进行监控PLC的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8100iE,在EB Pro中,编辑--设备列表中,除了添加FX-3U的驱动外,再增加 MODBUS SERVER,(以态网方式), ...

非常感谢!
言简意赅!
已经测试成功!
只是做地址对应表过程中有一个疑问:
Modbus server的地址不能设置0,起始就是1,例如我设置了0x-1对应于FX3U Y-0,
但是在发送命令时如果发送01 05 00 01 FF时,PLC的Y1置ON,如果发送01 05 00 00 FF没有任何响应,同理测试1x也有类似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才能监控X0和Y0呢
但是对于4x测试就没有问题,例如01 06 00 00 00 FF,D0被设置为255

能否帮忙解答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