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没有浮点运算,请教屏运算宏命令??

楼主(2015-07-15):
求助:

FX1S没有浮点运算,请教以下宏命令:

1:FX1S的C251的数乘以0.1075 得出结果再除以 914.4,得出结果显示在屏上,M8000触发宏命令。

2:输入框的数(小数有三位)乘以914.4得出结果再除以0.1075 得出结果(取整数部份)传到PLC D160里面。

求各位路过大神帮忙,救我一命!!

网友(2016-04-01):
采用整数形式计算,然后在触摸屏中数值设置时会有小数点位数设置,用这种方式来转化为小数计算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