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容量问题

楼主(2015-07-22):
维纶触摸屏单个页面上 放置了60个按钮开关,40个位状态指示,及30个数值读出写入,与PLC通讯后,只显示一些数值,按钮不显示,移走一些按钮到其他页面就可以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每个页面放置多少元件有限制么。是多少,在哪里可以检查到!!!台达PLC   MT8100iE触摸屏

网友(2015-08-26):
通常是没有限制。可以提高通讯的波特率看看。如果显示速度还是慢,那就在该画面减少一半元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