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数值输入元件】数值输入后会清零

楼主(2015-07-22):
MT6071iE通过MODBUS ASCII与DSP通讯,数值输入元件地址设置为6x 1,在触摸屏上面输入的数值会传到DSP,但是触摸屏上只会短暂的显示一下输入的值,然后就变为0了,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的该树脂原件的寄存器地址,应该是应该是有其他元件将该寄存器清零了或者是限制输入再或者是在宏指令中有程序段刷新,这样该数值元件就会不断清零而无法输入数值。总之肯定有地方将数值元件的寄存器清零,你重新将HMI程序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