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8100ie 怎么通过互联网控制触摸屏

楼主(2015-07-23):
就是通过互联网的,,外网。。。不是内网

网友:
需要通过配置路由器的映射,然后通过easyaccess1.0在外网访问HMI的IP地址就可以了。公司将会在15年八月分推出easyaccess2.0,该软件无需配置路由器的映射,操作简单,请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