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5-07-24):
我做的画面联机时,按钮开关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需要移走一些按钮开关到其他页面,这个页面的按钮开关才会全部显示出现。

请问触摸屏画面对元件多少有限制么??在哪里可以检测是否超过限制。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限制的。只要原件没有重叠就好,你设计的画面是不是设置了输入次序,或者有安全设置等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限制的。只要原件没有重叠就好,你设计的画面是不是设置了输入次序,或者有安全设置等之类 ...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把那几个按钮删了,重新设定新的元件,它又好了 。奇怪的狠。

网友:
那应该就是你在设置元件的时候,将设置了安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