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50iE控制2台S7-200SMART?

楼主(2015-07-24):
MT8150iE怎么控制2台S7-200SMART?
如果MT8150iE通过以太网交换器连接2台S7-200SMART,怎么读取设置?如何分配地址?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串口连接时,驱动只选择1个,PLC通过RS485 2W并连在一起,屏上的地址,如1号站的MW0,以 1#0选定;如2号站的MW0,以 2#0选定.
如果是以太网的,则分别添加两台远端的PLC,IP地址不同的两个驱动。

楼主:
以下这样行的通吗?

1、设备属性:MT8150iE
                 HMI

2、名称:Siemens S7-200 SMART(1)
     设备属性:PLC
     所在位置:本机
   PLC类型:Siemens S7-200 SMART(Ethernet)
     接口类型:以太网
   IP:192.168.2.100,端口号:102

3 、名称:Siemens S7-200 SMART(2)
      设备属性:PLC
      所在位置:本机
   PLC类型:Siemens S7-200 SMART(Ethernet)
     接口类型:以太网
   IP:192.168.2.101,端口号: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