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输入元件,下载画面到屏后弹出的小键盘没有数字!

楼主(2015-07-24):
编译成功后下载到机器上,点输入框后弹出键盘,键盘上无数字键无文字键,但是点按键时数字会显示到输入框,就是看不到按键上的字,一片空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你离线模拟时,是不是也那样?有可能是你的键盘窗口的图片,被改动了。

网友:
这是维纶的癌症,图库丢失了

网友(2015-08-26):
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同时打开你的工程,将新建的工程的键盘窗口,复制到你的工程相应的键盘窗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