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最大值问题

楼主(2015-07-28):
连接一PLC(WRX)显示它的最大值,WRX是一动态值,按正常屏只能跟随WRX变化,现在要显示它的最大值,并在下一次最大值比它大时才代换它?可否做得到谢谢大师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答下??????

网友:
可以添加宏指令对采集到的指令进行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