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威纶通TK6070iH能跟三菱FX5U通讯吗

楼主(2015-07-30):
我想问一下,威纶通MT6070iH5能跟三菱FX5U通讯吗

没有以太网口,只能走串口,驱动是选FX232/485 BD?

网友:
请使用带网口的触摸屏,目前没有串口的FX-5U通讯。
威纶的屏,最新版的软件,目前有三菱FX5U以太网方式的驱动,在设备列表中可以直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