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下载通讯连接问题

楼主(2015-07-31):
请问在下载时 电脑连接触摸屏后,如果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连接上,则电脑与触摸屏的连接时通时断。如果拔掉与PLC的通讯线就能正常与电脑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屏?下载线,是用USB吗?

网友(2015-12-27):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屏?下载线,是用USB吗?

请问怎么用电脑上传触摸屏上的程序,求步骤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