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群组元件不能正常显示三路波形

楼主(2015-08-01):
使用TK6050IP,通过DSP发数据给触摸屏,每个波形采样64个点,为什么只显示一路波形,其他两路不显示,都是使用数据前两个作为控制字?

网友:
三路数据读取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你是不是没有设置各路数据不同的读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