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15-08-02):
1)我想用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西门子PLC,同时显示两个PLC中的信息,请问可以吗?
2)如果用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西门子PLC,请问是否可以在触摸屏内存开辟一个公共区,两个PLC都能访问,从而进行信息交换,免除两个PLC的通信,可以吗?请高手指教。
3)本公司触摸屏有些型号都有两个串口,可在说明书中写着“不能同时使用”,请问如果一个触摸屏的一个串口可以连接多个PLC,另一个串口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情景下需要用到另一个串口,而且还是非同时使用?我想用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PLC,必须用多个串口的型号吗,一个串口行吗?着急购买,请高手指教。

网友:
1、建议参考官网例程中的“一屏多机”例程。
2、建议参考触发资料传输。
楼主的问题基本可以实现,在官网例程中都可以找到。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可我在官网上找不到你说的内容:1、官网例程中的“一屏多机”例程,以及 2、触发资料传输。
恕我愚笨,请您明确指示在官网下载中心的哪个条目里可以找到。

网友:
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西门子PLC,同时显示两个PLC中的信息,如果是S7-200的可以,用MODBUS的通讯方式,二个PLC交换数据数量不多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5-10-30):
百度一下  一大把

网友:
触摸屏可以多串口同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