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参数设置求解决

楼主(2015-08-04):
我用的是TK6070IQ维纶触摸屏连接永宏PLC24MC的。每次用电脑把这两个程序弄进去后,还要去触摸屛上输入机器的参数。我想直接输完程序,触摸屏上就有参数,不用再手动输。怎么弄??求解决~

网友:
输入什么参数? 在屏上放置PLC的信息,直接看到修改就行了。